G15G_N17E 桥晶体炸,换桥后奇怪电流。

楼主(2021-12-16):
原故障是桥晶体炸了,桥背面3.3VS走线也烧掉一层皮,取下桥后测量各供电和二级供电没有短路。

更换包好SR30W桥,重写BIOS后,接内存后首次加电自动上电0.8左右,过10秒跳到1.5左右,然后重启一次后跳到1.5就不动了。电流也能跳变,0.8-1.6-1.0-1.2等
奇怪的是,不接内存上电直接往1.3a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以为没有焊接好,重焊后故障依旧!
接了内存诊断卡,代码AF,请教高手。

诊断卡AF定义:

补充内容 (2021-12-28 22:49):
这台机器最后客人取走了。拆下南桥发现其中一侧PCB有鼓包,可能有断线。

补充内容 (2021-12-28 22:50):
这台机器最后的客人取走了。拆下南桥发现有油漆的PCB有鼓包,可能有断线。

网友A:
感觉八成不过内存,桥的内存时钟数据正常不

网友B:
继续换桥

网友C:
单次触发可以关机吗?不接内存上的1.3a应该是死电流,还有你诊断卡是哪种,接哪里的,方便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次触发可以关机吗?不接内存上的1.3a应该是死电流,还有你诊断卡是哪种,接哪里的,方便看看吗?

68信心有那能他多一然会多家微 https://m.tb.cn/h.f81Refs?sm=9687d6  奇冠V8新款PCIE主板维修检测工具usb笔记本台式机电脑故障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次触发可以关机吗?不接内存上的1.3a应该是死电流,还有你诊断卡是哪种,接哪里的,方便看看吗?

某宝链接。不能轻触关机。感觉像是cpu的事。电流也有跳变,0.8-1.6来回跳。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八成不过内存,桥的内存时钟数据正常不

感谢回复,内存时钟诊断卡显示正常。内存时钟也是24M吗,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换桥

不行再换,但感觉不是

网友D:
现在屏桥,要保上机的,换完要刷纯净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屏桥,要保上机的,换完要刷纯净的BIOS

这些都是基础操作,都弄了,桥是包好的板子拆下的。当然也有可能。谢谢兄弟回复。

网友:
是不是  有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八成不过内存,桥的内存时钟数据正常不

内存时钟怎么看,测电压有没有吗?

网友:
电压,阻值,还有用示波器测通信

网友:
感觉还是桥或者手工

网友E:
内存不过,用示波器测量内存clk data,

网友:
现在桥很多买到就是坏的

网友F:
我曾经换过5个 只有一个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曾经换过5个 只有一个桥好的

谢谢回复,今天又拆了个桥过去(能亮机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不过,用示波器测量内存clk data,

是的,用诊断卡显示现在是内存不过。示波器不怎么会看,不过对比了下应该是有问题的的波形。我在想EC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G:
再换一个试试,有可能芯片是有问题的最好从料板拆芯片测试包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换一个试试,有可能芯片是有问题的最好从料板拆芯片测试包好的

谢谢回复,PCH总共换了2个了,第一个拆下后换给其他板了验证OK的。这个板客户不修了,我怀疑是CPU的问题。还未取走,考虑再查查条件,如果有进一步消息我会在帖子回复。

网友:
BIOS重刷试过没有

网友:
刷过了,谢谢师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不错......

谢谢师傅回复,相互学习。

网友:
估计买到不良品了

网友:
换CPU试了吗卡内存不是bios基本就是CPU了,内存跑线到CPU内部了

网友:
还有很多测试没做,主要是不会,虽然猜疑是CPU。

网友:
这台机器最后客人取走了。拆下南桥发现其中一侧PCB有鼓包,可能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