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海康摄像头无法启动

楼主(2021-12-16):
闲来无事,朋友的一个海康摄像头坏了让我看看能不能修好,这东西坏了都是换,还从来没修过,主要是咱也不懂啊!

故障现象插电搜不到IP地址,电流跳到0.087左右就不动了,红外灯一直开启,拔掉红外的电源电流定在0.070左右,测了一下主板上有标注电压的触点都已经产生,有懂的大神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谁有摄像头的图纸

网友:
我也有一个自用的坏了,修好告诉我一声。

网友:
这玩意也修?我感觉好多的摄像头都是程序丢了

网友B:
刷25芯片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25芯片程序试试

找不到程序啊,官网下载的都是从网页进摄像头更新,格式和笔记本的也不一样,咱也不会分离!!!!

网友C:
优选测试摄像头尾端线通断,许多是尾端线接触不良或者部分不通,如果不是不建议维修了,没有技术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选测试摄像头尾端线通断,许多是尾端线接触不良或者部分不通,如果不是不建议维修了,没有技术资料

已经测试了,线没有问题

网友:
购买个相同型号拆开来研究,读数据等,这样估计才能修好,不然要怎么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谁有摄像头的图纸

哈哈 我能找到pc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我能找到pcb文件

哪里能找到呀

网友E:
找个一样型号的备个份用809F烧录就好
网口不亮的换网卡芯片

网友F:
最好看看串口打印信息,这板没资料也是好找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找个一样型号的备个份用809F烧录就好
网口不亮的换网卡芯片

刷程序和笔记本的方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看看串口打印信息,这板没资料也是好找

这个要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程序和笔记本的方法一样?

是的哈,读出来在写进去

网友:
大神,资料可以分享一下不?

网友H:
要拿没激活的摄像头bios 不然一个局域网只能接一个刷过BiOs的摄像头的,谁会改BiOs程序里的序列号和mac地址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拿没激活的摄像头bios 不然一个局域网只能接一个刷过BiOs的摄像头的,谁会改BiOs程序里的序列号和mac地址 ...

把摄像头恢复出厂设置不就是未激活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拿没激活的摄像头bios 不然一个局域网只能接一个刷过BiOs的摄像头的,谁会改BiOs程序里的序列号和mac地址 ...

海康的程序换机子就无法启动,刷 上也没用吧

网友(2022-07-08):
这个就牛逼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