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检测的问题

楼主(2021-12-16):
手上有个机械师t58的主板,电路图有些地方不懂需要请教一下大家。芯片发出acok后被拉低,ac_in#低电平为0v是否正常?然后ec的20脚是检测适配器的引脚没有电压,对地值只有14,是不是ec坏了。本人小白,望各位老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拆开测量看看

网友:
20脚撬起来了测引脚也还是短路的样子阻值为14

网友A:
ac_in#插适配器时低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B:
现在机器的故障什么问题?不开机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_in#插适配器时低电平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哈,我看是0V以为是有问题。。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机器的故障什么问题?不开机还是什么

不触发,AC_IN#楼上的兄弟说低电平是正常的,然后EC的20脚AC检测没有电压,导致后级的电压都不出来,20脚对地值14,有点低了

网友C:
最后弄明白没有?发出来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D:
适配器检测acin 正常是3.3v电压

网友:
acok也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弄明白没有?发出来我们也学习一下

没有啊,感觉还是EC有问题,连适配器都检测不到,还没换呢,换了再通知你们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适配器检测acin 正常是3.3v电压

好的,,这个我也来检测一下,

网友:
好的好的,放了两天没修了,,我明天再来看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路过打、酱油

一起学习,我是个小白

网友:
你就直接发个狗头给我啊

网友F:
充电芯片先换个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芯片先换个试试排除一下

充电芯片的各条件都是正常的啊。。就是到了ec这里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