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5不开机

楼主(2021-12-16):
iPadmini5充电500毫安,上电短路打表3A,主板熏上松香找不到发热的位置,看
找到画圈的位置,这个芯片短路。这个没有同型号的代换,是什么作用的,
不开机

网友:
图纸的型号网上搜下

网友:
换个图纸吧,老板。

网友:
哦,这个图纸不好啊!

网友:
找到了是烧鸡电池容量太小了

网友:
找到主供电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