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 tpn-c125 重装系统后不显示桌面,全屏黑屏

楼主(2021-12-16):
HP笔记本 tpn-c125 重装系统后不显示桌面,全屏黑屏,看见光标,看得见输入法

只要一启用AMD独立显卡,没过几分钟就会自动黑屏不显示,一样的症状

进到安全模式,把AMD独立显卡停用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完全一样的症状!

重装过很多个系统,也下载最新的系统安装,也进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多个版本安装上去也是一样的症状,没有用

联系了惠普官方,知道下载原版WIN10系统安装进去,依然没有用,一样的症状

最后官方也没有办法了,叫我拿到售后点检测显卡

各位大神,又没有谁遇到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跪求指导

网友:
拿去维修店看看

网友A:
    如果之前正常进系统的话,那么很大几率是驱动问题,要不然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在保找售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之前正常进系统的话,那么很大几率是驱动问题,要不然就是显卡坏了

驱动装过很多版本
都没有用

网友C:
应该是系统没做好吧,PE可以进吗?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D:
换系统版本 安装版的 不要GHOS版的

网友:
惠普联想这些玩意,装驱动你只能去他官方下载他的驱动助手,然他自己检测自己安装,你自己下载的驱动会出很多问题。最近我重装那些21年4月出厂的电脑普遍有这个问题

网友:
装好官方给的驱动,试一下外接一个显示器,盖上笔记本,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不能的话基本是显卡问题

网友E:
先干了再说呗,重植一下显卡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装过很多版本
都没有用

双显卡没安装好。GHO系统去掉驱动。装好了应该能进系统。再去官方下载原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系统没做好吧,PE可以进吗?

只有我描述的那个显卡的问题,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系统版本 安装版的 不要GHOS版的

根据官网售后人员的指导,下载了原版的WIN10进行安装,再装驱动也一样的症状,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干了再说呗,重植一下显卡试试呗,

应该也就只能走这条路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版本太高了,之前联想一体机AMD碰到过,装低版本可以,但是最后好像换的主板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GHOST系统,如果是的话,GHOST完系统的时候,它在自动安装解压的时候,跳过自带驱动安装那一部,然后进去系统,直接官网下载,可以试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独显挂了

网友:
独显挂了吧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此帖必加精啊!多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网友F:
装个win8  就知道了,

网友G:
ATI显卡的  有时打驱动太新也不行的 只好打出产年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个win8  就知道了,

装过win8,也是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ATI显卡的  有时打驱动太新也不行的 只好打出产年份的

好的,谢谢
我找找看

网友:
去官网下载过驱动,也不行,可能太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