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影GTX970 4GB GDDR5

楼主(2021-12-16):
一运行大型游戏就死机,拆下显卡发现有几个电容爆了,有知道这个电容是多大的吗跪求
我来回答
显卡

网友:
不会是这么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为了省钱,只能一步一步试了:kuqi:

网友:
找个体积大致相当的换上先

网友:
大小颜色差不多即可

网友:
相同大小的容量差别那么大,耐压值也不知道:fengnu:

网友:
网站只有ASUS GTX970的点位图,板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电容 找显卡的料版 拆一个体积一样大的就行

网友:
学习了,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装上了一样爆,你这个要测一下啊

网友:
还爆就只能送修了

网友:
光换是没用的,要去测,看看短路不短路,不短路的话换不换都会好的,

网友:
不会单电容问题

网友:
你看看爆的电容后面是什么芯片?如果是GPU的话就没那么容易了!测测显存供电有没有短路!短路了就不用修了报废!

网友:
拆了一个相临电容测了一下,是10UF的,不知道耐压值是多少,陶宝买了25V的,期待好运:daxiao:

网友:
还是不行,寄修了,感谢参与

网友:
找同颜色同体积的贴片电容换上就行

网友:
这些电容一般都是滤波用。不装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