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FX 505GD不亮 求帮助

楼主(2021-12-16):
外接也不亮,机器在1.656  键盘灯正常。可以变化。随遇见过

网友A:
可以变化。随遇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变化。随遇见过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可能是显卡之类。

网友:
把屏线接口取了  看看是不是  在外接测 排除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可能是显卡之类。

有缺件  被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缺件  被修好了

被摘除了 ,不知道在哪里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