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下面的板子怎么修,求思路

楼主(2021-12-16):
此主板是戴尔H61,开机现象是:触发2秒掉电,过三四秒自动上电,换过IO,IO的PG信号3.3V,CPU电源芯片NCP6131供电12V开启3.3V,4 5 6脚VID为1.08V,各点电压测量结果如下图,其中短接1.8V和0.8V亮过一次,亮机时CPU供电是1.2V,都正常了,只亮了一次,后来再也没亮过,本人业余爱好者想,

网友:
复位3.3V    CLK 时钟0V, 25M晶振也干过

网友:
按H61时序跑下电路、看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这个板BIOS,和复合管容易坏。

网友B:
先对地短接APWROK防止掉电,再测量缺什么电压吧,另外没有时钟会没有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BIOS,和复合管容易坏。

Bios已刷过,复合管是什么,求指导

网友:
上CPU啊。不上不出的   0.0

网友:
这个 BIOS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C:
按照你指出来的地方电压所示,你的vboot1.8都没有出来,桥1.05和总线1.5都出来没有?你说的复位3.3应该是说reset针脚3.3吧,以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说,时钟0.37应该都没有出来

网友:
电压先修全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指出来的地方电压所示,你的vboot1.8都没有出来,桥1.05和总线1.5都出来没有?你说的复位3.3应该是说reset针脚3.3吧,以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说,时钟0.37应该都没有出来

PCI复位3.3v。 还有哪个地方要出电压? vboot在哪可以测到?桥1.05v已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对地短接APWROK防止掉电,再测量缺什么电压吧,另外没有时钟会没有CPU电压

我知道没时钟会导致cpu不出电压,时钟怎么出?工作条件?

网友:
我坏了一片技嘉的,现象类似,也没修好

网友D:
朋友们,换了新的io,现在开机cpu电压出到0.35后掉电,不会自动上电,可以二次触发,现在所有必要电压都已出,但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们,换了新的io,现在开机cpu电压出到0.35后掉电,不会自动上电,可以二次触发,现在所有必要电压都已 ...

多有掉电?

网友:
查3v 5v电压检测信号所连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