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捕获图片位置更改?

楼主(2021-12-16):
系统为WIN10,按网上文章介绍,将捕获这个文件夹移动到我指定的“F盘”下,可是捕获的图片却仍然保存在C盘的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下边,无法移动到其它盘符下指定的文件夹内。现在再打开原来的“捕获”这个文件夹时提示不存在或移动了。按联想网上文章操作:需要打开应用程序中的“设置--游戏-捕获”下进行更改,可是我的“游戏”XBOX下就没有“捕获”这个文件夹了,怎么更改?我尝试:重置、修复、卸载XBOX后再安装,捕获的的图片仍然保存在TEMP下,不能恢复到初装系统时那个捕获的文件夹下。目前状况是:即没有将捕获图片移动到指定的盘符下,也不能将捕获的图片保存到原来的位置。怎样才能将捕获的图片或录制的视频移动到其它盘符,如F盘符下呢?

网友A:
不知你要表达何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要表达何意?

想把捕获的文件更改一下位置

网友:
想问一下。我改错了,改到一个文件夹里面,但是这个文件夹里面还有我的别的许多文件夹。然后这个每次截了许多之后都以png格式直接和那些文件夹并列在一起,而不是合并到一个文件夹里面,我想知道怎么再更改路径(我试了好多,找不到之前的更改路径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