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不触发,奇怪问题

楼主(2021-12-17):
仁宝LA-7822P主板,不触发,插电不按开关PCH_PWR_EN就已经有3.3V了,同时PCH_RSMRST#也有3.3V电压了。各位看看,这什么情况?EC换了,EC BIOS也重刷了

网友A:
那不应该就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应该就有吗~~~~~~~~~~~~~~~~~~~~~~~~~~~~~~~~~~

正常是要在触发后才有,看时序

网友B:
时序图只是大概过程图 不是完整的电路触发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序图只是大概过程图 不是完整的电路触发图

有好板对比,好板是触发后才有PCH_PWR_EN同PCH_RSMRST#

网友D:
我觉得你该去测量按下开机键后EC有没有发出开启信号产生+3VALWP和+5VALWP。桥现在只要RTC电路没问题其它条件触发后才有。

网友:
时序图只是参考很多是错的,既然RSMRST都正常了,查下南桥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图只是大概过程图 不是完整的电路触发图

那应该就是桥这边问题多吧。

网友E:
你这机器 修得  首先检查RTC电路 正常不  你上来就干EC 刷BIOS  有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好板对比,好板是触发后才有PCH_PWR_EN同PCH_RSMRST#

好板放电呢,第一次接电不会自动触发?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板放电呢,第一次接电不会自动触发?

好板放电不会自动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该去测量按下开机键后EC有没有发出开启信号产生+3VALWP和+5VALWP。桥现在只要RTC电路没问题其它条 ...

+3VALWP和+5VALWP默认待机状态下直接有的,不用开机键触发产生,正常开机键触发后产生的是PCH_PWR_EN同PCH_RSMRST#,但这两个电压,不用按开机键直接就有了,而南桥却没有PM_SLP_S5#给EC(待机状态下南桥供电也已经有了,这个已经不正常了),按开关触发后也没有。

网友:
11大待机条件,rtc电路占了6个,有的机器rtc电路有问题照样可以出rsmrst,你这个机器插电直接有rsmrst有可能是自动上电了吧。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干南桥试下看看

网友:
你这个时序是这块主板的嘛?

网友:
是不是已经触发了,看电流变化

网友:
不用去按开关键,直接拔了rtc 电池,上电正常主板会自动触发,查供电3,5,1.8,二级电压转换电路,u27, u29,等有没有输出,然后按照时序差,仁宝图纸上的时序不一定对,他们有抄袭老主板时序的习惯,比如6,7代主板图纸中画的是2,3,4代时序,主板做了改变,图纸没有改动,那是家常便饭,时序也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
也有可能你的纽扣电池没电了,或者被放过电,他已经触发了,没有slp s3之类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机器 修得  首先检查RTC电路 正常不  你上来就干EC 刷BIOS  有啥用!

谢谢,确实是RTC电路问题,一个很小的电容坏了。前面被好板误导了,好板不装COMS电池上电也是不会自动触发的,而故障机其中一个RTC信号被小电容拉低到1.8V就自动上电,所以一插电就是触发状态,还以为是待机状态,没有触发。

网友:
先干ec 在干桥不行就干CPU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确实是RTC电路问题,一个很小的电容坏了。前面被好板误导了,好板不装COMS电池上电也是不会自动触 ...

RTCd电压锅2个20K 电阻 再接延时电容  电容漏电 一下次就能测出来!

网友:
正常是要在触发后才有,看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Cd电压锅2个20K 电阻 再接延时电容  电容漏电 一下次就能测出来!

是RTC后级信号的电容漏电,RTCVCC仍然是3V

网友:
9楼,18楼的学习了

网友:
看一下ec有没有发送开启信号给南桥ec换了大概率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