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维修新人被电容玩弄的全过程--三星500R4K翻车记

楼主(2021-12-17):
接机检查,待机0.004 状态灯绿色。触发后上电到0.065定住。状态灯变蓝色。

拆机检查,4代单U,板号BA41-02446A

按时序自己分析,能触发,EC待机应该没问题,桥待机基本上没问题,看桥发的SLP信号有没有输出控制产生内存供电和后面的二级电压之类的。查了半天,只有点位图。严重缺乏经验。信号名字有些在点位图上找不倒。

有事找船长呗。按船长老师的指导,三星的机器开机,有点不一样。按开机键后桥待机和内存供电一起产生。

瞬间有点头绪了,按船长说的这个机器应该是新待机流程,船长讲过BIOS供电和桥待机用的一个供电。

这个供电要按下开机键才有。

经测量这个待机3V供电没有。小样找到问题了。

找来源吧。现在才是弯路的开始

顺利找到待机芯片U20,芯片表面1225B

研究发现,这个芯片只有VIN有。就会有VREG3 线性电压。

这个3V线性给EC供电。并过R10947后给桥的RTC电路提供条件。这个机器主板电池没有出料。

测量3V5V开启6脚20脚。持续的高电平。测量后确定是按下开键后EC输出。

那么有开启。就应该有输出啊。这次迅维实地之行,虽然时间短暂。能跟船长学到示波器,那是荣幸之至。

上波双通道对比

3V输出过最后保护了5V也关了。保护有还有1.6V左右。这个1.6V就是我弯路的开始。

你说保护就保护嘛。全关了嘛。为撒还有电压。研究来研究去。保护后上管G及和输出电压一样。示波器测自举也没问题,上下管G级波形也测了没发现撒。看波形输出正常的时候没过压。反馈应该没事。考虑是上管漏电、芯片坏。没上管换就换芯片吧反正一直在围绕保护后还有电在修。这时候就该打自己两巴掌。换芯片1225B 突然一想。我不是买过51125B吗,没确定清楚就装了个51125B,直接上电,几秒钟的时间。待机掉到0.001了。待机灯也不亮了。

搞大了。以为装的芯片有问题,把原机芯片装回去一样。待机0.001了。

测EC待机只有1.8V了。就是待机芯片线性只有1.8V了。

现在不能动了。先把故障还原。

拆芯片打芯片各脚位对地值。没发现短路。先不急。给同行说缺芯片,

线性只到了EC和RTC电路。拆了EC发现输出正常了。以为EC挂了。心中暗喜U还活着。

出门办事的路上。自己没开车。坐别人的车。在车上一直在想我出问题出在那里。在老马家看芯片。结果发现卖家把两个芯片性号分别做了两个连接。。这个时修我才发现我估计换错芯片了。

在老马家订了芯片把两个型号都买回来。EC,上管,滤波电容都买回来。EC和桥共用BIOS应该不带程序。

回到店里面。把图打开再次研究。发现

点位图上面。U20有标型号TPS51225BRUKR,。我大意。看成了TPS51125B。心中凉凉。生怕把U搞挂了。线性连接RTC呢

等了几天芯片到货。十分确定的把芯片换上。装上EC结果一样。线型不正常。这个线性只要有VIN就会有输出。

拆掉EC电压又正常。难道我买的EC有问题。

不对,不会这么巧

割板SHORT9 断开SHORT9  发现输出正常了。

分别断开通U RTC电路的电阻。发现不断开EC,断开RTC电路的电阻都可以恢复电压到3.2V不对,不对。算了。理清理路。从头来过。

会不会是线性本身输出不够带不动负载。本身线性就是小电流。

查芯片输入VIN。万用表一点不对。VIN只有4V.  不可能公共点没有吧。不可能。

查保护电阻R11325,一头19V一头4V。

在线测量3.3欧的电阻有0.6M了。在线测量边上3.3的电阻。虽然在线测量不准确也不会差这么多吧。拆下电阻R11325 测量确定是电阻阻值大了。应该是芯片装错了烧坏了。找了一个2.2的电阻装上VIN  19V好了。待机还0.001,3V线性正常了。待机灯不亮。触发后电流回到0.062灯变成了蓝色。 PWM35V一样 保护状态。以为故障还原了。

继续求助船长。船长一看波形。简单一句话二级电压短路。老姜还是辣。

查吧。这个电压出来后名叫P3.3V_AUX通BIOS和桥图上没名字也不知道是桥的那部份供电。测量一级没短。测量这个电压通的所有电压转换芯片找到EC边上U9389的8脚短路。转换输出后名字叫P3.3V 这个电压通好多地方。烧机法,上热成像。找到U边上热 松香确定

查了下数据手册看了U9389的工作流程,这下要做倒 万无一失。89脚输出短。VIN2就是P3.3V_AUX  EN2来自EC KBC3_PWRON

我的心头之恨啊。新仇旧恨一起上。干下来。短路好了。

上电PWM35V输出OK了。风扇也转起来了。以为好了呢。外接显示器

妈的不亮机。

测量各大供电都有了。U都热了。应该开了啊。测AUX 没波,没读屏。没过内存?

测量船长说的声卡复位。没有。我去。肯定没过内存。

刷BIOS一样。

灵机一 动发现风扇狂转。而且待机灯也不亮。会不会EC是挂的。

多好原机EC没有丢掉。装回原机EC。靠。待机0.004了。灯也亮了绿色的。触发后灯也变蓝色了,示波器测量。声卡复位AUX波都出来了。

插上VGA

心中那个喜悦。老马家买芯片的也不靠谱。

亮机慢。改了ME

上亮机图

总结。缺维修经验,还需要在维修过程中不断的积累经验,才能提高维修效率。

                    不仔细芯片差一位数没看出来51225B只有20脚 ,51125B有24脚,这么明显的问题没看出来导致多修故障点。。虽然过程有漫长。但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谢维修过程中提供帮助的船长和饼哥。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新仇旧恨一起上。干下来。

网友A:
这个虽走了弯路但走得值,好在有人指点,没人指点我干过一礼拜的无复位:jingxi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虽走了弯路但走得值,好在有人指点,没人指点我干过一礼拜的无复位:jingxia:

迅维老师团队牛逼啊。抱上大腿了我。

网友:
心中那个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老师团队牛逼啊。抱上大腿了我。

有大腿抱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迅维团队  真是强

网友:
这个标题就很邪恶

网友:
学到了这句话:新仇旧恨一起上,干! 文采很好啊,思路清晰!

网友:
真羡慕楼主有强大后援团!

网友:
新仇旧恨一起上。干下来

网友:
做维修真的需要这份耐心

网友:
EDP的屏图像信号波形怎么才能搞出来?

网友:
点位图都不发上来

网友:
点位图要发上来啊

网友:
我这里好几年没有见过三星笔记本了

网友:
有了示波器 从此电容无能遁地

网友C:
两个芯片大小    引脚数都不一样  你是怎么装上去的   装上去TM也焊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芯片大小    引脚数都不一样  你是怎么装上去的   装上去TM也焊不好啊

哥。这是我大意了。焊上去了。没注意看。因为我焊工一流太自信了。应该是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