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消振电容

楼主(2021-12-17):
什么是消振电容
放大电路放大倍数过大 可能电路会产生自激振荡 影响电路的放大功能
是消除自激振荡的电容

振荡电路原理 振荡是能让电路自身产生信号  输入信号通过放大器再放大输出再反馈到输入端 如此循环

运算放大器三角形符号 供电12V 接地端 正符号是正相位输入端 对输出电压的控制方向是相同的 当正相位输入有微弱上升 输出电压会大幅度的上升
负符号是反相位输入端 对输出电压的控制方向是相反的 当反相位输入端电压有微弱的上升的时候 输出端的电压会大幅度的下降

通常输出端会引一条路线回到反相位输入端如果 之间连接一个电阻叫负反馈电阻 如果之间连接一个电容叫负反馈电容 过程称为负反馈 把输出端的变化送回到输入端来控制 让输出端减少变化 稳定电路的供电 减少电路的放大量
当负反馈电路没有电容隔直流的时候 直流负反馈电路 对直流供电有稳定电压和减少放大量
当负反馈电路上有电容隔直流的时候 交流负反馈电路 对直流供电没有稳定电压 只能减少信号放大量

如果输出端有线路引回到正相位输入端 这条路线称为正反馈路线 只用于振荡电路
振荡电路能产生信号,所产生信号的频率由选频电路来决定

不同电阻电容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的频率或者不同的波形
自己产生的信号比较强可以覆盖输入的信号 输出的只有自己的振荡强信号
比如把话筒对准音箱会产生尖叫声 这时候音乐的声音会被覆盖掉 导致功放机容易坏

自激振荡是高频信号 防止高频正反馈
输出端远离正相位输入端 运算放大器的设计
加大负反馈 负反馈电阻越小 放大量越小
输出端高频过滤掉 接一个滤波电容(称为高频旁路电容) 通过分布电容反馈回来的正反馈信号减少
高频信号直接负反馈
输出的高频信号直接负反馈回到反相位输入端 选择电容要合适(Pu匹法) 容量过大会影响正相信号的高频成分
直接负反馈不串联电阻 串联电阻是频率补偿(高频抑制)
高频对地旁路
音响输出线路 送往喇叭的线路 两条线路之间直接接有一个小电容
三极管B极输入C极输出是反相位关系 由C极引到B极的小电容是消振电容

网友:
电容的特性及应用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感谢分享,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巩固巩固基础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