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 蓝天主板自动关机

楼主(2021-12-17):
刚接到手 没待机电压 ,用 511125C代换开机正常。原以为好了  发现开机几分钟风扇狂转,闪橙色灯 然后关机 ,不是突然断电。显卡温度信号管子 换了 一端1.8V 一端 3.3V 上拉电压是 1.8V没头绪了

网友:
电压正常不?

网友:
手头上也一台修不出来

网友:
请问是哪一个,我自己的笔记本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A:
系统里检测不到 独显   有办法屏蔽独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检测不到 独显   有办法屏蔽独显吗

把独显电压修出来试试看。

网友:
显卡供电,显存供电,pex供电都测量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显卡供电,蓝天的板,没有显卡供电(不认显卡) 温控不正常,风扇有问题,都会风扇狂转,报警滴滴响关机。

网友:
一模一样,我自己换了个按键就gg了

网友B:
这个情况换按键能行吗?

网友:
神州最多这种问题,好像是一个6角复合管 换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换按键能行吗?

我是换键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蓝天的板子认不到独显肯定不行的!独显电压搞出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