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17859-1 修改 亮机快 6秒亮机 可选7个型号 可添加序列号

楼主(2021-12-17):
17859-1  修改 亮机快 6秒亮机  可选7个型号 可添加序列号

网友:
独显集显呀?

网友:
这个板子要对着机器型号刷的    有32M和16M的版本区别

网友(2022-01-21):
开机到0.65左右掉电,可再次触发,刷楼主的BIOS解决了,亮机快,可以选机型,可以输入序列号。

网友(2022-04-09):
刷了 不触发    5488

网友:
可以亮   对不起

网友(2022-05-25):
5488 独显  版号17859-1 ,已刷亲测OK,可添加序列号。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用

网友:
我的换 了EC,不触发,我下来试试。。。。。。。

网友:
下来试一下, 连接ec都换了  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开机

网友(2022-09-27):
5480集显的好像不行

网友(2022-12-16):
正好需要 多谢

网友(2023-05-06):
DELL 5481  独立 i5 8代测试亮  也很快

网友A(2023-06-30):
怎么写序列好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写序列好请指教

开机就有选择型号   进BIOS添加服务编码

网友(2023-10-17):
5480 集显 版号17859-1 ,已刷亲测OK。可选机器型号,可添加序列号。

网友(2024-04-18):
14寸 5480 独显刷完秒亮

网友(2025-03-04):
程序正常使用,原机是不认硬盘,刷了个jjj的那个程序结果不亮了,刷了这个正常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