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xsmax触摸屏失灵

楼主(2021-12-17):
xsmax换完尾插,触摸屏失灵,哪位老师指导一下,可能哪里出问题了
问题

网友:
触摸没安好,重新安,或者尾插有问题

网友:
重新做,什么原因都有,看看排线断了没

网友:
先替换一下,确定是屏换了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尾插本身吧,之前遇到尾插损坏导致触摸屏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