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Y7000 2019 PG0维修

楼主(2021-12-17):
学校的一个同学拿来一台拯救者  板号是NM-C371  说是电源口坏了,电源口是方口,主板也坏了不充电,接过机器看了电源口确实是坏了  卡中间针的塑料都断掉了  而且主板上有过自己加焊过座子的痕迹  ,啥也别说   先订了个电源口,本来说是等口换上再用可调试的,闲着也是闲着,用风枪把坏的电源口拆下,准备开始维修  ,打值没啥明显短路 ,用烧机线给供电口供电  ,100MA多的待机电流 明显不正常  ,公共点20V正常  测量八代机该有的四个待机电压3.3V、5V、 1.05V、 1.8V都没有,直接测量 三五伏待机芯片的条件  3.3v线性对地为零,断开测试点 ,待机芯片2脚这边正常, ,1脚对地为零,首先怀疑是EC挂了    一看点位图连给EC  ,拆了EC  对地值正常了 ,先放着等芯片吧   淘宝上看了下这个剪板的EC要65,看了下料板75,买个料板回来吧  ,老板埋怨了  说是电源口买早了  料板上什么都有(主要是口不贵  ,运费下来都能买好几个口了),料板买了带EC的,想着怕是板子有其他问题还能拆元件用 ,隔天把电源口焊好 ,从料板上拆了EC焊好  上电  还是100多的待机电流  ,一打线性对地值  得   EC钱是省不下了 还得买  和华泰板板的客服说了  半价买了个剪板EC回来,又得拖两三天了 ,客户是一天一个电话问机器修好没,问的咱都头大 ,再等两天EC回来焊上 ,打值正常 上电  待机电流92多点还是不对 ,测量三 五伏电感,有三伏  无五伏,电感打二级体值三伏三百多,五伏才一百多,不正常 ,料板上测五伏对地400多,三伏对地零,撬起主板的五伏电感测  后级正常 ,芯片这边100多,芯片也是挂的,料板上拆下待机芯片 焊回去  ,测过上管G级  电感二极体值都正常后 ,上电待机终于恢复正常的10几了 ,装机开机正常进系统,终于不用客户催了,如果是用料板上的电源口拆下来,感觉还是用BGA拆舒服 ,不用担心烤坏,回焊也简单,直接放上去温度到了对好 位置  焊点还挺饱满的

网友:
牛人顶你一个

网友:
这机器接口坏很大几率EC烧

网友:
其实塑料接口没那么难拆

网友:
其实最讨厌就是老板买东西,这也 那也都埋怨。

网友:
思路清晰  修好了吗?

网友:
这老板买个料板还不爽

网友:
正好需要,接手一台          可以看看

网友:
电源接口,待机芯片,ec都有问题

网友:
烧接口,EC,5V芯片,做老板也不容易,估计报价 不高

网友:
我这里买东西....都是自己买了,完事以后截图BOSS,他就转过来,他放开让我做,我做的也舒心,没有疑虑

网友:
专业现货交换联想主板Wx    li8866cc

网友:
我昨天接了台进水的,开机进水,不触发,拆机发现主板没有水迹
不能触发,待机0.030a,拔了小电池就自动触发,可以显示,按
开机键不能触发,怀疑EC坏,客户急用,没有ec,用镊子对地PWRBTN
可以触发,飞线给客户先用,等EC回来验证一下

网友:
你这个就是19v充电烧的ec还有待机线路,南桥没有挂掉也是万幸

网友:
厉害啊,修好了

网友:
技术不错,料板为王啊

网友:
这老板也是 这也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