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21-12-17):
手机有块老卡,gts450,原来花屏能显示,现在开机黑屏,开机芯片有点温度,量电压,5v电压只有0.3v  我该从哪里下手
我是新手,只会换显存   电压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A:
要么后级短路要么转换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后级短路要么转换芯片坏

感谢回复!!
外接12v到上mos管输入脚位有12v,往下没有输出!再量了下供电芯片en脚没有电压,nnd    又不会了…

网友:
主供电芯片输入脚只有1.1 v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 NCP 5395T      EN脚1.2V     VCCP  12v        VCC 5V     12VMON  1.2V            MOS上管D极12V     G极没有电压

网友:
网上定了个芯片   到了换一个再试试     对了   这个5v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