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8通病烧6R199P

楼主(2021-12-17):
请教A1418通病烧6R199P,和二极管。 换上6R199P 和大二极管就好。不接屏没事。电流小就不会烧。一接屏就烧保险和199p 和二极管。。且散热片不烫,烧后微烫。。。换了几次,,问题依旧,,换没有修过的电源板一切正常。

网友A:
频率设定,或者屏幕微短

网友:
下次 遇到 研究研究

网友:
谢谢老师,又学了一招 感谢

网友:
可以稿定,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也是研究了很久,现在基本修1419 1418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设定,或者屏幕微短

不接屏电流不大的情况下没事,接屏电流增大就会烧板,和场管没有关系,换过耐压800V 20A的一样烧,时间长短问题,,后想到是不是频率偏差,,问过修电源板的朋友 就是此类问题,因为不同板子不同构造,朋友要查了才知道。

网友(2022-03-12):
屏线有问题吧,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