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功率问题

楼主(2021-12-17):
热风枪功率大小怎么选择,对一般拆换贴片器件有没什么影响,本人不修手机,网店看了一下,有550w的,有270w的,功率小有没有可能碰到大芯片会比较慢。希望各位说说

网友:
有能力就买大一点的,毕竟大一点的温度可以调小,但是小了就调了太大

网友:
功率当然越大越好啊,功率小的厚板子干不动

网友A:
quick 861吧,
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uick 861吧,
好用

快克861太贵,推出新品862才800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快克861太贵,推出新品862才800多

862才50L/min的风
861的是120L/min的风
一个是休眠坐
一个是简易的休眠架
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2才50L/min的风
861的是120L/min的风
一个是休眠坐

对我来说风量小点影响不大

网友:
2楼说的对
我有快克861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