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PROMAX伴随着不断重启开

楼主(2021-12-17):
12PROMAX 伴随着不断重启 开机花屏 有时候可以进入系统 检查发现电流正常 重启记录:ANS2。

此故障可能为硬盘底层或者硬盘以及板层问题。

客户要求更换512G,可惜没有现货硬盘。只能装了个256先解决故障。至此 故障完美修复

网友:
我有个平板现在是开机灰屏不显示LOGO有时可进BIOS大部分卡灰屏界面怀疑硬盘坏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A:
换硬盘需要重新刷底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需要重新刷底层不

不需要 底层存储在cpu里,直接更换刷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