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奇葩问题求助,插主板Pci接口点不亮,插Pci延长线却能点亮

楼主(2021-12-18):
刚修好一张7850显卡,二手回收那收回来的,掉件较多,掉了十几个件,终于修好了,测试时发现插主板接口点不亮,延长线却能正常点亮,换了几台电脑都试了,问题一样,这是什么情况?无语

网友:
小白回答:看下是否有掉件,打下PCI正反面的值看看

网友A:
你延长线才X1的速率,PCIE槽要么X8 要么都是X16的速率,检查下金手指到核心的阻值吧

网友:
延长线是1X 主板是16X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延长线才X1的速率,PCIE槽要么X8 要么都是X16的速率,检查下金手指到核心的阻值吧

有一个短路,是不是没得修了?

网友:
嗯核心短路了

网友:
看你坏的地方应该还可以使用X8的PCIE槽,X16肯定用不了

网友B:
把短路的那条线路电容全部去掉,看还短路不。还是短路就取下来核心打一下,,,估计希望不大,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短路的那条线路电容全部去掉,看还短路不。还是短路就取下来核心打一下,,,估计希望不大,死马当活马医。。

直通CPU的

网友:
扣掉那两电容。

网友:
摘掉短路的后面所有电容,降速用

网友:
这是核心内部的信号线短路了, 你能做的就是让它工作在4X模式下,如果还不行,说明4X的其它线还有问题,你只能工作在1X了,这也容易,如果正面 (B side) 没有问题,就吧 除了 1X 那一对电容,其它的三对电容,都拆了,于是就是1X,BTW,1X模式下,性能损失了一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论坛又多了一份资料

更感谢那些积极回答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