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2020-A 无声音

楼主(2021-12-18):
820-02020-A 无声音 进水机 触控条不亮,放歌音量可调,但是没有声音,想问一下大师们,不接触控条是不是没有声音输出。谢谢指点

网友:
触控条管显示和操作的吧,又不带声卡

网友A:
你这个可能是T2问题喔。 你换条touchbar看还亮不亮 不亮看看是不是touchbar条件不对 如果供电复位都正常考虑一下T2 因为很少出现声音和touchbar同时损坏的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能是T2问题喔。 你换条touchbar看还亮不亮 不亮看看是不是touchbar条件不对 如果供电复位都正常考虑一下T2 因为很少出现声音和touchbar同时损坏的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