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问题,帮忙看看,

楼主(2021-12-18):
这个3P3V,和EC得vcc,相通,正常这个待机应该是0.36V左右,这个pr6510电阻,不拿掉待机电压只有0.13V,拿掉就能恢复到0.36V,这个3P3VReg,测试0V,按开机可以到2.6,迅速回到0V,是不是,这个硬盘电路有问题,还是这个pu6502有问题?

网友A:
电压偏低要么后级短路要么就是滤波问题,要么就是芯片问题或反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偏低要么后级短路要么就是滤波问题,要么就是芯片问题或反馈问题

大概是哪个部分问题,是3p3v,这一路,还是上面3P3Vreg 或者SSD的问题

网友:
看你这个芯片是2级待机3V看下开启脚有没有电压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A:
3P3VSB端电压正常,你就查看ABC1脚阻值正常不,还有开启D2脚的高电平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3P3VSB端电压正常,你就查看ABC1脚阻值正常不,还有开启D2脚的高电平电压是否正常

D2开启电压不能维持3.3,这个主板待机还有有个5VSL1pwm en,由Mcu发出,Mcu不发出这个,会造成这个开不了吗

网友:
那说明开启控制端那边的我控制有问题或者后级短路保护

网友B:
看起来pu6502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pu6502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应该没坏,这个之前有时候可以稳定3.3,不知道咋滴又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pu6502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感觉像保护了,可能缺什么供电,电压出来一下,然后对比不对,就关闭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