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 5468, 板号:BKD40 LA-D821P 不充电

楼主(2021-12-18):
收到机子时是大短的,烧机把坏电容去掉后就能开机了。
发现电池不充电, 查了一下是PQ741短路了, 换了一个上去,不短了 可是还是不充电。
充电芯片 ISL88739 ,隔离保护, 充电场管都换过了, 用原装适配器还是不充电。
检测充电芯片的脚位电压如下:

图纸的话是在鑫智造找的, 只能够截图, 如下:

有哪位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是不是小白的我忽视什么了呢???
求指教!!!感谢

网友A:
万用表型号不行 没法测定小数点3位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型号不行 没法测定小数点3位的数值

新手 资本有限呀

网友A:
经过检流电阻的适配器电压过小 说明你目前功率太大 之前三极管没法饱和导通 而且这个芯片驱动三极管导通的 是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 正常是19.9或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检流电阻的适配器电压过小 说明你目前功率太大 之前三极管没法饱和导通 而且这个芯片驱动三极管导通的  ...

用的是原装适配器 19.5V,
它正常会上到19.9V/20V吗?

网友B:
25脚BGATE是充电的关件脚它9.8V肯定不正常,要想充电必须20-24V左右,你仔细查查看思考问题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脚BGATE是充电的关件脚它9.8V肯定不正常,要想充电必须20-24V左右,你仔细查查看思考问题的所在

25脚升压应该是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升压的对吧。

网友C:
BOOT电压得大于12V才能驱动场管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OOT电压得大于12V才能驱动场管工作

想确定一下 boot的电压不是芯片自举升压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确定一下 boot的电压不是芯片自举升压的吗?

刚开始启动是内部产生,启动后就是耦合电容耦合升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启动是内部产生,启动后就是耦合电容耦合升压了

嗯 理解了 我再摸索看看 感谢了

网友:
那和PQ的mos管型号没换对

网友E:
ACIN 看一下具体的分压电路,2.3V一般都是偏低了,2.6V以上,一般芯片都是这个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CIN 看一下具体的分压电路,2.3V一般都是偏低了,2.6V以上,一般芯片都是这个电压!

应该是对的,19.5V 经过392K 跟53.6K 分出来是2.3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对的,19.5V 经过392K 跟53.6K 分出来是2.3V的

电池和系统供电是混合模式的,11。9V 算是升压了!你的电池标的电压是多少,冲电限制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和系统供电是混合模式的,11。9V 算是升压了!你的电池标的电压是多少,冲电限制电压是多少?

电池电压是11.55V, 插适配器时没有充电动作

网友:
电池上标注的充电限制电压多少?再一个,进系统看电池状态是什么,正在冲电中,还是电源接通了未冲电,结合来看!

网友:
要是还是不充电就查充电器中间反馈电压或者直接干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