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电源芯片烧了 芯片上只有BOBAD 或BOBAJ用FR98 ...
清华同方电源芯片烧了 芯片上只有BOBAD 或BOBAJ用FR9886代替

楼主(2021-12-18):
不知道具体型号 从网上定板回来 买的主板和原版板不一样 但是能用 看到此电源芯片是FR9886 我测了一下原板脚位和此芯片差不多 就试着装了一个9886 测试能开机 正常使用
芯片

网友:
打工赚分下载

网友A:
显示器图纸不知哪里有
abcdefg023
显示器图纸一般找不到吧 我反正没找到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图纸不知哪里有
显示器图纸一般找不到吧 我反正没找到过

网友:
12v降压到5v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