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遇到假卡

楼主(2021-12-18):
客户显卡坏了 给换了一张 坏的给我了 没事修一下 看起来很粗糙 风扇上贴着七彩虹  背面印着gtx560ti  384bit 1024MB 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
二话不说 先修  量供电 gpu供电有 显存没供电  up6161的 没有同型号额披肩。论坛查了下可以用rt9259代换 换上去 显存供电有了1.8v 卧槽,不是1.5v吗手摸显存 一颗巨烫 怀疑供电过高烧的 。心想是不是rt9259不能代换up6161 于是再找到一颗up6162换上 还是1.8v。无头绪 先放着
闲暇度娘了下 据查可能是某宝假卡 有些假卡用的打磨核心 搭配的是Gddr2显存  。难怪是1.8v。 假卡无价值 罢休

网友:
做候显卡的,也是能人呀

网友A:
应该是显存供电输出短路  1.8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奇梦达显存颗粒 型号上就有电压带号 显示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存供电输出短路  1.8电压是正常的

没错 量了下近乎短路 hyb18h512321af-14 从显存字面上看不像打磨

网友:
不是9600GT,就是9600GSO(G94核心),看参数应该是搭配的奇梦达GDDR3的64M显存颗粒,1.4NS的速率,折合1400MHz,GPU-Z里面应该显示700MHz的显存频率。

网友:
一看就是 翠绿翠绿的假卡

网友:
到这个份上,也是高人!

网友:
一看绿卡都是早期的显卡啦

网友:
这种显存歪着摆的基本都是老古董

网友B:
GDDR3显存一般1.8v供电,低压版1.5v供电;GDDR5显存供电正常1.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GDDR3显存一般1.8v供电,低压版1.5v供电;GDDR5显存供电正常1.5v供电

原来这样 一直以为跟内存电压一样

网友:
假卡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卡1米开外  都能识得是马云卖的货

网友:
看标签都八九不离十, 然后GPU丝印

网友:
真有人卖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