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问题开半个小时关机,刷各种工厂BIOS不管用!

楼主(2021-12-18):
笔记本 原问题是
  待机芯片.
UP702 1.05VS..
UP601+VCCSAP.
PU502+1.8VP.
PU1201+1.5VMP
这些地方都烧坏了 还有CPUI5-3210烧坏了 。还完之后用Sr103Cpu开机可以显示,亮机很快.使用半小时内准时关机!刷了好几个BIOS      4M+ 8M   论坛上的半小时关机BIOS都试过,
工厂Bios也试过  都是半小时准时内关机!求各位大给点思路  。。。
I5二代CPU也上过  一样现象  !!!!有没有遇到过的同故障的?

网友A:
hm70?半小时必关机~无解~除非换桥

网友:
换了pch就好了

网友B:
排除了BIOS就是桥问题居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70?半小时必关机~无解~除非换桥

原配hm7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除了BIOS就是桥问题居多了

这个主板二代三代CPU都支持好吧?   HM77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70?半小时必关机~无解~除非换桥

SLJ8C  HM77

网友D:
换桥已经,解决问题了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桥已经,解决问题了吗?楼主

准备要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二代三代CPU都支持好吧?   HM77芯片组

这个板子单8m的BIOS玩过没有?联想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单8m的BIOS玩过没有?联想有

刷过  8M的    桥换了   问题变成进不去BIOS了     换桥后重新写BIOS  4M 8M 都不行 !!!!  现在不知道是BIOS   还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单8m的BIOS玩过没有?联想有

换的是新桥SLJ8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除了BIOS就是桥问题居多了

换桥后 新故障进不去BIOS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桥后 新故障进不去BIOS了  !!!

换桥后直接刷BIOS 4M8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桥已经,解决问题了吗?楼主

没好呢   换桥后进不去BIOS

网友:
接硬盘可以进系统  但是独立显卡找不到了   测量独立显卡供电  0.9  显存1.5  就是进不去BIOS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F:
我认为是温度高了保护了吧?给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是温度高了保护了吧?给加个风扇试试

有风扇的   30分钟内必须掉的  温度在50-6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是温度高了保护了吧?给加个风扇试试

现在换了桥。。  正在测试  有8分钟左右咯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是温度高了保护了吧?给加个风扇试试

唯一就是进不去BIOS 一进就清屏  然后键盘就卡顿    但是不是死机  因为可以用键盘重启  三个功能键一起  !!

网友:
二代三代的主板可以考虑换板

网友G:
把硬盘光驱架拆了试试,你最起码先裸机测试,逐步排除,看你的图都没裸机,最基本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硬盘光驱架拆了试试,你最起码先裸机测试,逐步排除,看你的图都没裸机,最基本的步骤

我已经把外设都排除了    固定时间内关机  是很有规律的,我单板子也测试过  !!!  现在换了桥,之后不会再关机了  就是bIos 进不去   进话有背光无图像   键盘卡住   但不是死机 可以重启    按关机键一下就关

网友:
一个多小时了  不关机   !!   就是进不去BIOS   独显正常咯  可以识别!!!!驱动正常。  现在用的I5二代处理器。

网友:
这是进BIOS现象

网友H:
显卡问题,改电阻,就我帖子,和e431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问题,改电阻,就我帖子,和e431一样

独立显卡710   驱动正常  测试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问题,改电阻,就我帖子,和e431一样

我是把桥换了  SLJ8C  现在正常  唯独不能进BIOS

网友I:
进不了bios,碰到过 bios程序问题 还有ec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不了bios,碰到过 bios程序问题 还有ec导致的

我这个没换桥之前可以进去   换桥之后成这样了

  反正不影响使用  就这样吧。

网友J:
神奇  以后不能用bios了

网友:
温控电路,或者哪个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J:
神奇  以后不能用bios了

不进bIos也没事,正常使用    就可以了

网友:
见识了,hm77也会半小时关机  桥坏了,正好卡bug上了~

网友:
换桥换桥换桥

网友:
怀疑桥的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桥的问题

网友:
还得接着换啊

网友K:
很早之前遇到过ACER的机器 最后发现是BIOS芯片的问题 能刷能读但就是自动准时关机 最后换了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
无可置疑,换PCH,要全新的

网友L:
遇到过三个联想机器换处理器半小时掉电,换回原来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早之前遇到过ACER的机器 最后发现是BIOS芯片的问题 能刷能读但就是自动准时关机 最后换了个BIOS芯片就好 ...

BIOS芯片也能引起?? 我换了桥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遇到过三个联想机器换处理器半小时掉电,换回原来的就好了

那岂不是 不能升级CPU !  换桥后 用I5二代正常 三代手边没有  原装 I5-3210M

网友M:
能用吗  有验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能用吗  有验证吗

换桥后 使用正常不关机咯!!!!  就是不能进BIOS

网友:
me搞的鬼?

网友:
你换的桥和CPU不兼容导致的排除bios之后

网友:
这板才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