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L9MB18F0,3.3V/5V短路烧了一大片求助,EC自动上电的疑惑?

楼主(2021-12-18):
板号:
DANL9MB18F0  REVF
板配:6700,GTX960M

是块二修板,测量35V后级全部短路,与3v_s5和5v_s5相关芯片全坏了,ec和桥也坏了。量了下CPU貌似没坏就修修看,把后级短路芯片全部换了,35V后级基本不短路了,EC-8987E/BXA从某宝买的带数据新货,
桥先不装。

现在不装纽扣电池上电自动加电,LDO 3V/5V正常,3V_S5和5v_s5正常,GPU和FBVDDQ电压正常,VCCSA正常,装上电池也能充电,说明EC和充电IC工作基本正常了。

现在疑惑的的是为啥上电自动加电呢?强制10秒也能关,但又立马自动上电。这板子我记得应该不会自动上电的,是EC数据不匹配嘛?但电池又能正常识别充电,查询电路图NBSWON#信号是通过3.3V上拉接SW而来的,这部分都没问题。

网友A:
南桥没装EC的S3,S4,S5,信号误触发

网友:
顶一下,周末愉快师傅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没装EC的S3,S4,S5,信号误触发

谢谢你,装上PCH桥后待机正常了。不过可惜用户可能不修了,考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