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是电源故障还是主板故障?

楼主(2021-12-18):
游戏玩到一半,毫无征兆直接断电(无蓝屏)
断电后没有自动重启,此时按开机键没反应,无法加电
将电源插头拔掉重插,再按开机键,可以正常启动

故障偶然出现
主板是去年刚换的,电源用了5年多

更新:
lz把电源拆了,未发现电容鼓包,看来自己修不好了

网友A:
要是我就先看看扇热 主板和电源的扇热都看看  再不行就换个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先看看扇热 主板和电源的扇热都看看  再不行就换个电源

刚看了看,风扇都转的,机箱散热良好

网友C:
电源老化了 风扇也是会转的 你不是在玩游戏才会出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看,风扇都转的,机箱散热良好

风扇转也不代表扇热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老化了 风扇也是会转的 你不是在玩游戏才会出现吗

有两次是游戏玩了一半断电
(看系统日志还有一次,可能是闲置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也不代表扇热就好

天热时没出现这问题,现在天冷了不应该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有微短,或电压检测不准确

网友:
应该是电源!换一个

网友:
lz把电源拆了,未发现电容鼓包,看来自己修不好了

网友:
建议先换电源,如果问题还没解决,再查主板。

网友:
大概率是电源带不起来了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导致主板掉电,建议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