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 7.0

楼主(2021-12-18):
主板是被雷击不开机 换了网卡芯片 和io后开机了 集显一切正常 插上独显开机就会自动重启3次(期间不掉电) 第4次后正常进系统 使用也正常
到这里不晓得修哪点了 请大神指点一哈 谢谢

网友:
自己回复一下 已经搞定了  现在不会自动重启了

网友A:
刷个bios,再放下电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再放下电试下。

不是BIOS的问题  还是网卡芯片的问题 这最先测试中发现网络不稳定 又换了个芯片好了 开机也不自动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