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00165-A 不开机 一个保险引发的血案。

楼主(2021-12-18):
各位大佬好,我来分享一下今天维修的一个A1466 820-00165-A 不开机 写的不好 请大佬们理解一下,如题所说一个保险引发的血案。给各位大佬上图看这个是没有看图纸盲修的。 bios 及EC还有就是给EC复位的SMC_RESET_L, 及发给CPU的PM_RSMRST_L芯片,现场一片血腥。这就是没有看图纸乱杀的将士,之后打开图纸点位慢慢维修,如EC供电3.42正常EC复位已经更换过。就查3V 及5V吧,如图 图纸上23脚是TPS51980A的供电,发现供电只有4V左右,这个电压不正常啊!查看点位 发现是连接到一个节点R5430 R5430另外一端接的是一个保险电阻F7140测量保险电阻一端 为4V左右 测试另外一端 为8.5左右 断电测试了一下阻值 几乎为0欧,但还是有一点阻值的。换了他。 果然换了就开机了。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苹果的维修就是麻烦,信号一大堆

网友:
维修还是不能急,需要好好看图纸

网友A:
nice   可以加一个鸡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ce   可以加一个鸡腿了

在加一顿烧烤。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A1466这个保险坏的多见

网友(2022-10-15):
我上手直接测公共点电压  3.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