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6矿卡

楼主(2021-12-18):
有大神修过p106矿卡么,用什么测试平台,b85平台好像不行,可以用1060测试程序吗,还是专用程序

网友:
华硕 h81m-k 可测试

网友:
amd、的平台能测吗

网友A:
是要测显存还是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测显存还是性能?

跑显存测试

网友B:
用367的软件就可以了!集显测试这种矿卡!先mats扫 ,不行再mods 加频 超频 跑 118项测试

网友:
AMD貌似兼容性比英特尔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367的软件就可以了!集显测试这种矿卡!先mats扫 ,不行再mods 加频 超频 跑 118项测试

大佬,mats扫不出问题,mods提示818测不了,是程序不对还是指令错误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mats扫不出问题,mods提示818测不了,是程序不对还是指令错误

指令不对 或软件缺少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令不对 或软件缺少脚本

你好,请问这种有可能是主板不兼容吗?我也是B85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令不对 或软件缺少脚本

板子我这里有很多,B85,B150,B250比较多,其他各种型号的也找的出来,请问如果MATS存在主板兼容问题,那么用那个品牌的什么的什么型号的主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