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a032公共点电压偏低

楼主(2021-12-18):
Nm-a032公共点电压偏低(4v左右),偶尔正常,加热后也能正常,最终测试出bq24737第七脚电压偏低(1点几伏,正常的时候大于2.5v),更换分压电阻后,恢复正常

网友:
应该是加热一下暂时正常了

网友:
电压检测出错造成保护隔离不完全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