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8K买的iPhone 12坏了?手机拍照摄像头一直抖动,原来是这么回事

楼主(2021-12-18):
8K买的iPhone 12坏了?手机拍照摄像头一直抖动,原来是这么回事

  说到摄像头拍照模糊、不断抖动、无法对焦,拍视频拍照会抖动发出滋滋滋的声音,即使在完全静止的情况下拍摄出来的图片也会抖动和模糊,相信很多朋友都曾有过类似的遭遇。后台粉丝留言自己刚买了半年的iPhone12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手机拍照摄像头抖动模糊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摄像头坏了吗?其实不然!下面带大家一起看看iPhone12手机拍照时屏幕一直抖动模糊的处理方法。

iPhone如何开启防抖?

  在iPhone手机上传统的OIS光学防抖是通过物理移动镜头中的元素结合软件级操作,滤除了由握手引起的小震动,来提高图像质量的。在iPhone 12 Pro Max广角摄像头上,苹果采用了全新的光学图像防抖功能——Sensor-Shift,通过传感器位移来抵消掉机身晃动、用户手抖等情况,代替了传统的OIS光学防抖,要知道Sensor-shift稳定功能只在单反相机上使用过,首次被用于 iPhone 大大提升防抖能力。

  打开手机相机——录像——按住画面向左拖动——视频防抖,就可以开启防抖功能了。不过,iPhone12Pro自带光学防抖,不需要开启也无需设置。

  具备防抖功能的苹果手机在启动相机功能时,摄像头传感器根据环境自动调整位置,可听到摄像头马达发出的哒哒声,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在手机使用过程中,摄像画面一直抖动,这是摄像头频率与主板不同导致的,这里有很多种原因。

iPhone12手机摄像头拍照抖动模糊的处理方法:

一、实况模式是否关闭

  手机实况模式是开启状态的话,会导致iPhone12手机摄像头抖动,将实况模式关闭摄像头就不会抖动了。

  点开相机——打开相机中的工具栏——关闭实况模式,照相时镜头就不会抖了。

二、还原出厂设置/更新系统

  1、如果关闭实况模式还是不能解决相机抖动问题,可以还原出厂设置,重启后看是否解决。

  2、系统相机软件异常,也会导致手机摄像头抖动,可以用第三方拍照软件测试看是否能正常拍照,如果能,就是系统问题,可以升级更新最新系统来解决。

三、广角摄像头

  如果手机有磕碰或摔过,在使用照相机时出现画面频繁自动抖动而且无法正常使用,一般是摄像头本身损坏或驱动、摄像头传感器因碰撞、挤压发生变形、移位的问题导致防抖功能失效。

  摔过的机器会有虚焊接触不良的情况,当时可能可以带病工作,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这种情况可以更换或重装摄像头或摄像头模组。

  在手机摄像头内部4个脚有四条线,如果任何一条断线,都会导致摄像头抖动,可以重新加焊或更换就能解决。

  有时摄像头里面进异物,被卡住导致镜头伸缩不到位,也会摄像头抖动,拆出来回位装回摄像头就不抖了,一般iPhone6SP常出现这种故障。苹果摄像头抖动、不对焦、模糊,也可以通过更换蓝光统统搞定。

  摄像头传感器、摄像头模组属于手机上的精密组件,如果你不是专业的手机维修师傅,不建议大家自行更换的,尤其是像iPhone12以上的机型,手机还在保修期内,建议是到苹果售后先检测维修,以免自行拆装失去保修资格。

  如果不在保,想可以省些钱,建议最好是到专业的第三方维修店进行维修。

四、加装小磁铁

  苹果手机摄像头抖动严重无法对焦,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偏方”——在摄像头位置加装一个小磁铁。

  其实这个小东西很好找,一般安卓手机的听筒里都有一个小磁铁,把磁铁拆出来,把它放在摄像头的位置,再照相时,摄像头就可以不抖动了。

五、主板问题

  排除了摄像头、摄像头模组等外配问题,手机抖动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的话,就是主板内部线路、相机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相机供电线路、芯片以及线路上所连接的相关元件、广角摄像头座子等问题,尤其是摔过或进水的机器,而且iPhone12采用双层主板设计,中层更容易虚焊掉点接触不良。

iPhone12/12PRO广角相机电路框图

iPhone12点位图

  以上是iPhone12手机摄像头拍照抖动模糊的处理方法,适用于苹果大部分型号的手机。如果你有疑问或其它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哟,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越智能的东西越爱坏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