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真RESET-,不接地,电压5V,我嘞个去,不会跑线,请教原因。

楼主(2021-12-18):
主板复位真RESET-,不接地,电压5V,我嘞个去,不会跑线,请教原因。

网友:
主板什么故障?

网友:
上电,不跑码。

网友:
补充一下,reset+待机无电压,通电后+、-电压相同,但+、-不短路。

网友A:
表不准确,或接地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不准确,或接地不对

表没有问题

网友:
那你看下=接地端对不对我每次量主板都先量下CMOS电池看接地端对才量其他电压

网友:
因为遇到过,接地端不对,电压乱跳

网友B:
拍个主板照片整体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个主板照片整体清晰的

网友C:
这种主板是高端板吧 没电路图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板是高端板吧 没电路图没法修

服务器主板

网友:
主板复位键RESET,基本用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板是高端板吧 没电路图没法修

老古董   那供电条件都有吗  ?

网友B:
你这用的 一路还是都用? 供电  条件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用的 一路还是都用? 供电  条件正常吗?

CPU供电正常,别的不会量,用power-与reset+短接,诊断卡复位灯会闪一下。不知道是有复位还是没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正常,别的不会量,用power-与reset+短接,诊断卡复位灯会闪一下。不知道是有复位还是没复位。

测下PCI插槽 A15脚  也就是  板子上边那一排  从左到右数 第15脚复位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PCI插槽 A15脚  也就是  板子上边那一排  从左到右数 第15脚复位有吗

谢谢耐心指点,我忘了这茬了,一会儿测一下

网友E:
PCH挂了,通电后你把手放上面很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CH挂了,通电后你把手放上面很烫。

摸了,全板没有发烫的地方,PCH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摸了,全板没有发烫的地方,PCH是什么?
复位针5V大电流,肯定是主板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