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7 7588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12-18):
今天修的机子有点多,发个第一次碰到的机器
戴尔G7 2018年的机器i7八代 1050TI独显
客户拿来说是换过高刷频率144hz的屏幕后用了一天就不能开机了
拿到手看见外观没什么,没进水,客户自己拆过清理灰尘一次
拆机费时间····
板号LA-E993P 1.0
拆下来目测没地方烧,测量待机 没5V 待机3V只有0.26,阻值正常,看来CPU跟桥没挂,那么就是待机芯片或者哪里电压被拉低或者漏电
打开图纸找对应编号PU100待机芯片SY8286,11脚EN 1V只有没电压,看图纸走势EC前面链接两个电阻一个电容,优先抹除电容结果还是一样
老老实实的测量电压,PR102测试一边对地一边没电压,测量PR103一边PCH有1V链接EC11脚为0V,难道是电阻坏了或者变质,可是用放大镜看又没变质腐蚀
算了还是更换。从联想主板上面找了个100K的代替换上去重新测试待机3V已经出来正常3.3V ,5V没有。尝试着开机,还是不能触发??还要修5V待机
从新图纸上面找5V待机的芯片PU18V00芯片一样型号,问题还是这个11脚搞的鬼。11脚链接的电阻47K更换后正常出现1.8V,

换完正常待机出现0.09待机正常出现3V 5V正常触发亮机。硬盘已被客户拆走只能进入BIOS
手上有原厂BIOS,绝对原厂的
找售后要的,刷了重启两次后亮机只需要3秒

刷完BIOS后开机了需要填写机器IP跟型号 后重启跳出4个选项选择机器型号跟具体配置
我的是0824 G7 1050TI/1050的所以必须看清楚自己修的机器型号跟配置再点确认后自动重启再进BIOS设置就OK了

16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0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老司机居然搞DNF,

网友:
售后带小维修车间的会有BIOS

网友:
分析的很周到很细致。。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居然搞DNF,

完了很多年了 马上又要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了很多年了 马上又要更新了

可惜了14年前后光去谈恋爱了,没抓到那时候dnf(飞机脚本)高爆时期

网友C:
楼主好像是哪里写错了,5v没有,修的确是1.8v!

网友:
感谢大师无私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是哪里写错了,5v没有,修的确是1.8v!

5V待机没有  5V待机芯片的确是从这个11脚1.8V出来的

网友:
刷BiOS看看能不能好,这种板了BiOS程序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是哪里写错了,5v没有,修的确是1.8v!

说的是开启吧

网友:
1.8v的pg开启5v吗?

网友:
我修这1.8EN就出5V

网友:
这两个电阻坏的机率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谢谢老板的BIOS

网友:
电阻问题  真的是要慢慢  查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0.09是正常的吗

网友:
感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待机3v5v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查的够仔细

网友:
真正原厂的BIOS可遇不可求

网友:
为什么要刷BIOS

网友:
G7    还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是哪里写错了,5v没有,修的确是1.8v!

有些事情看破不说破,不能深究,不然就露陷了

网友:
这种板了BiOS程序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