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富士通进不了PE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18):
富士通进不了PE怎么回事?详情看截图。不知道为什么USB在下方,按F12不显示PE优盘。

网友:
进PE干嘛?实在不行就把硬盘拆下来装系统。

网友:
老主板,要看看你的PE是什么启动模式,bios设置对应的启动模式,

网友:
USB选项看下USB储存设备启用没有,或者BOOT菜单把USB-HDD选项挪上去

网友:
就那个USB-HDD那个,选到它然后按X键就挪上去了,然后才能调整到第一项

网友:
改上去没有?

网友A:
先把U盘项 调到上面来,好像按X

网友:
好使了按着X键上去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U盘项 调到上面来,好像按X

好使了按着X键上去了,谢谢

网友:
按X键上去了

网友:
现在新式主板进系统有点难,要进BIOS设置呢。大家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