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会修显卡的大哥这是什么

楼主(2021-12-18):
显存全都重植过  TS测试【error】【profileEvent】Failed to get VDDC avg.current

网友:
显卡总线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电压报错,

网友:
这英文说的很清楚,电流没得到

网友:
VDDC avg就是问题,吃了没文化的亏啊

网友:
重植完上机前还是要看一下各路可能动到的电源,确保没有短路

VDDC应该是核心供电,核心供电这路的电流监控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