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850开机久才到桌面,

楼主(2021-12-18):
 进PE也很慢,想刷个BIOS试下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你自己的电脑吗 开机慢进PE慢  跟BIOS有什么关系  去换个固态硬盘吧  而且你这个机子比较老了 考虑换新的吧

网友:
不能随便刷bios,你的电脑太旧了,加一个sata固态,到某宝上去加根内存条,组成双通道,如果板子支持可以淘个旧cpu,花不了钱

网友A:
已经是256固态硬盘8g内存

网友:
开机慢和BIOS没关系建议升内存加固态,别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是256固态硬盘8g内存

固态有问题,坏块或报警,建议你换一个好品牌的固态硬盘试试

网友:
全新的固态硬盘,不接硬盘也卡在这里很久,进系统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