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下段横条。。。

楼主(2021-12-18):
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对  跟进 水平TAB 相关,如果没有TAB ,那 算了。

网友:
屏坏几率百分之99

网友:
屏问题多,

网友A:
屏幕 边条 断线了   从逻辑板上飞线到边条 的VGH 上

网友:
g5517,发烫而去还 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 边条 断线了   从逻辑板上飞线到边条 的VGH 上

vgh 没电压

网友:
屏小板上的芯片损坏了

网友:
这是屏,屏已经废了

网友:
屏幕问题cof

网友:
还修啥,,没用了

网友:
一般横向带,屏幕玻璃板问题多、多数报废。

网友:
修应该是能修的,只是很多朋友都没,这个设置。

网友:
屏坏了  ips的话 无解

网友:
肯定是屏幕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