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5D主板没有biso电池吗

楼主(2021-12-19):
我找遍了电脑每一个位置都没有看到biso电池,连接口都没有

网友A:
这主板 没有小电池的

网友B:
这主板都内置大电池了,偷工减料就不需要小电池啦

网友:
现在机器都是内置电池保存时间了

网友C:
今天遇到这款型号的笔记本   看看问题想不想同 先学习下

网友D:
内置电池 如果损坏是不是只能更换主板?

网友:
笔记本主板小电池集中在大电池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置电池 如果损坏是不是只能更换主板?

是充放电的那个大电池,大电池没电后CMOS设置全部还原。你可以说主板厂商绿色节能,也可以说偷工减料没有下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内置电池 如果损坏是不是只能更换主板?

电池损坏了更换主板是什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损坏了更换主板是什么操作?

错误型理解。

网友:
没找到那就是电池在供电呗,反正不拆电池和电池不坏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 没有小电池的

那它保存不了时间 每次开机都得进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都内置大电池了,偷工减料就不需要小电池啦

什么意思 ,bios电池跟锂电池集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它保存不了时间 每次开机都得进bios

可以自己加一下  论坛上应该有教程搜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8140-1-1.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什么意思 ,bios电池跟锂电池集成了?

大电池内置的,产生的待机3.3V 替代了老款的COM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自己加一下  论坛上应该有教程搜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8140-1-1.html

简单易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电池内置的,产生的待机3.3V 替代了老款的COMS电池。

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这款型号的笔记本   看看问题想不想同 先学习下

太谦虚了高级技术员啊

网友:
有内置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