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1108同时接上电线和USB线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1-12-19):
有一台HP1108打印机,同时插上电源线和USB线接口板,指示灯不亮电脑也不认打印机。但是先接上电源线接口板灯能亮插上USB线打印机就可以用。有大神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么。接口板是新换的,这问题应该是电源板问题吧?有大神知道是电源板哪里问题么?

网友:
电源线接口板 和 电源线和USB线接口板是什么联系

网友:
USB口的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