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对地短如何查

楼主(2021-12-19):
显存对地短如何查

网友:
全部拆了 直到不断

网友A:
直接放弃,百分百带走核心

网友:
1V电压 烧  看那个发热

网友:
显存短路大概率带走显卡,烧机吧用1V

网友:
都知道对地短路了,还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弃,百分百带走核心

不见得,看型号和使用环境,如果是矿卡,基本GPU完蛋,因为坏了也是加电的,在架子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