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49a带不带程序

楼主(2021-12-19):
如题,求大神解答
拿联想y7000系列 惠普暗夜精灵系列
有换拆机好了的 卖芯片的说不带

网友:
我之前做了次实验:
1、一台好的GK5CN5Z(8代CPU),CPU供电IC-MP2949A,用全新的IC代换测试成功。
2、两台好的GK5CN5Z(8代CPU),CPU供电IC-MP2949A,对换IC代换测试成功。
--------------------------------------
3、一台好的NL5(8代CPU),CPU供电IC-MP2949A,用全新的IC代换失败(是另拿了颗全新的,不是F117-B上测试用的这颗,后怀疑颗粒问题又换了一颗结果一样)
4、一台好的NL5(8代CPU),另一台NL5(8代CPU)主板故障(不出CPU供电),CPU供电IC-MP2949A,故障IC代换到好的NL5板上失败不出CPU电压,好板拆到故障板上也不出CPU电压(这个结果不能明确说明啥问题,当时条件有限就实验到此)
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看机型,有些机型带有些反而不带

网友:
这种试验尝试,可以帮助大家,,感谢

网友:
在料板上面找一个一样的芯片 代换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