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A/M.2 开机提示USB过载15秒关机

楼主(2021-12-19):
量到桥附近的排阻有个脚0v。换了上下2个排阻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测量是否有5V 再决定更换零件

网友:
楼主哪来的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是否有5V 再决定更换零件

5V有的。其他3脚有3.3V

网友A:
测一下你这个点对地阻值是多少 如果短路是PCH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你这个点对地阻值是多少 如果短路是PCH坏了

对地值跟其他3个点一样。有560二极值

网友:
断电测还是上电测?

网友:
断电测是。。

网友:
引一条线给出3V或短接其他好的线路

网友:
全板前后的USB过流检测都测一遍

网友:
点位都有 应该好修

网友:
来跟大师学习下

网友:
所有USB口过流检测都仔细查查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换电阻,要去测它的电压,一般是有一个OC#信号电压不对导致的报错

网友:
USB 5V稳压芯片损坏

网友:
这种报错好修的直接秒,不好搞的,我换主板都没有解决

网友:
位置URN81排阻,第四脚和第二脚连锡就可以了

网友:
对应5V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有点位图那很好修了,检测全板的usboc

网友(2022-02-20):
楼主,我修到一个从旁边直接飞了3v 过去,好了祝好运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