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9青春版开机功能正常,但休眠状态下无法唤醒,求指点思路

楼主(2021-12-19):
继上集充电ic(hi6522灯控背光充电一体)已经换了3个,都是新的,可以排充电ic问题了
现在故障就是:能开机功能正常,但是息屏休眠下无法唤醒,已经重做过CPU,故障依旧。因为没有点位图,不知道怎么测量对地阻值。会不会是屏幕问题,但是屏幕很新
因为没有大电源(hi6555 v110)的网,现在就大电源没有动过,会不会是大电源问题,求指点

网友A:
睡眠时钟或者cpu降压电感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眠时钟或者cpu降压电感有虚焊

感谢,回去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