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5换硬盘后不能用恢复盘

楼主(2021-12-19):
用户送修SURRFACE PRO5M3CPU机器 原故障现象为LOGO长时间转圈、进系统后卡死,用PE引导用DiskGenius无法分区判断硬盘损坏。订原型号硬盘安装后使用恢复盘恢复系统,恢复到99%时提示错误未做更改。使用WIN10官方镜像也是到最后报错提示未做修改,使用PE引导可以分区,用GHOST版的系统可以正常安装并引导。想求教各位换过硬盘的大神们,有遇到类似情况么?是换的硬盘有问题呢还是换硬盘后需要刷BIOS呢?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安装安装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安装版系统。。。。。。。。。。。。

安装板的也是到99报错退出,提示没有更改。只有GHOST版的能安装

网友B:
安装之前是已经分区状态还是未划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之前是已经分区状态还是未划分

都尝试过,一样。用GHOST完全正擦,装驱动后也没有任何报错

网友:
硬盘模式是什么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BIOS刷个试试吧,有可能有错误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个试试吧,有可能有错误记录

实在没啥排除的了,决定有空刷个BIOS试下。此机确认试所有恢复系统模式都不好用,只能用GHOST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