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420 进系统花屏,几秒后又恢复正常

楼主(2021-12-19):
很奇怪的问题,用电池就会出现进桌面后花屏十秒左右的情况,然后正常。拔电池,用适配器就不会。一开始怀疑电池问题,更换电池后故障依旧,进PE正常,然后怀疑系统问题,重新打了个集显驱动就好了

网友A:
考显卡测试吧,不一定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显卡测试吧,不一定稳定

和显卡无关,开机那几秒是集显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