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90 G3 SFF BAKERMS REV:A M11原机备份+配置ME

楼主(2021-12-19):
机型:HP 290 G3 SFF商用MINI PC
板号:BAKERMS REV:A M11
BIOS来源:一工程客户项目新机例行送店里加装硬盘+预装软件,机子丢这个把小时,直接用夹子在线读取下来的原机备份+FIT配置ME(因时间问题,配置ME的未测试,如配置的ME无效的话,请留言,谢谢)

网友(2023-04-28):
有刷亮机的吗??????

网友(2023-06-06):
Milton REV:0A M11   这个版本的有吗

网友(2023-10-27):
加电不显,刷配置ME的BIOS好,亮机快,无报错

网友A:
我这个根本不加电,咋办?

网友(2023-12-23):
刷配置ME的那个BIOS可以显示,

网友B(2024-02-16):
今天遇到一台,原机备份。
测试过楼主上传的  配置M1 的可以亮 ,但LOGO是 ZHAN ,客户不接受,于是找一台一样的主机克隆BIOS。

网友(2024-11-30):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根本不加电,咋办?

我也有一个不加电的,一脸雾水。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5-01-05):
感谢大神分享  已经搞定了,  这个机器容易有时候开机, 有时候不开机, 原来是BIOS芯片不良, 更换芯片 再写入EC资料OK了, EC和BIOS一起的

网友:
文件很好用

网友(2025-11-27):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一台,原机备份。
测试过楼主上传的  配置M1 的可以亮 ,但LOGO是 ZHAN ,客户不接受,于是找一台 ...

你这个也能用,不过要12秒才亮机。 楼主配置ME那个5秒就亮了

网友:
刷配置ME的那个,5秒亮机,多谢分享

网友(2026-02-09):
我的原来开机报警,刷上配置ME的后正常,但开机显示ZHAN,不是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