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7A笔记本浏览网页正常开视频播放一会就直接断电关机

楼主(2021-12-19):
求助:联想E47A笔记本浏览网页正常开视频播放一会就直接断电关机,再开机有时候触发或者进入第一屏就掉电有时候进入系统就掉电,浏览网页测正常各供电电压正常,但是播放视频就又掉电,显卡,处理器散热温度也正常,供电器件正常浏览网页温度,电压,也正常,无从下手了!求助各位有经验的师傅告知一下,多谢多谢了

网友:
可能声卡坏了

网友:
声卡?没接喇叭,这个倒是没注意

网友A:
先换个内存试试。这个明显是带负载就断电,思路应该是电源——供电芯片——CPU——显卡

网友:
声卡?没接喇叭,这个倒是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内存试试。这个明显是带负载就断电,思路应该是电源——供电芯片——CPU——显卡

内存处理器换过硬盘供电正常,倒是看到之前的PU5芯片PU0104P8S换成为PU0104P而已,但是之前工作正常啊,这个芯片想换过后缀名一模一样的都找不到这样的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但是正常工作的时候花屏啊画面停顿,温度啊也木有明显变化,有时候又可以工作过半小时一小时的就直接掉电,重启后偶尔可以进入桌面或者进入一会又掉电,有没有屏蔽显卡用集成显卡试试看的方法?确定一下